这个有图,关于小型家用继电器8脚通用的接法,这个法行得通么

楼主(2014-11-15):
(无正文)

网友A:
我只能说这个线路能正常工作,其他不发表意见。

网友B:
最起码的火线进开关,是吧。

楼主:
上面有误,以此为准

网友C:
所需的材料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贵。
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也能达到要求,我们旁观者没有疑问。
楼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的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接,火线直接进开关控制负载不好吗?

网友E:
行得通,不建议这样干

网友F:
开关还是在零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我也知道开关接火线,可是是家里做的一个吊顶,现在吊顶封死了,够不到线头,没法把开关接回火线了,开关进零线又有各种问题,所以退而求其次,吊顶射灯也不是常开,所以计划这样用继电器力求达到开关进火线的安全效果

网友G:
为何要改这样??

网友H:
回复 楼主:
3楼的图,既然用了开关切合负载,那小型接触器是做什么的?不就成了多余的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再后面解释了,因为开关是在零线上控制负载,已经接错了无法修复,而我的负载是led射灯,低电压就可以微亮,所以我想这样是彻底切断后面的输出火线,达到正常,所以这样设计看能不能达到,大神指点一下吧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小型继电器只通火线会不会导致常开点吸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身不由己啊,已经做成了这样,也不可能再破墙了,里面的接头也够不着,只能再灯前想办法了

网友I:
墙里线是能换的,难道你的线直埋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1楼的图没错,只要开关是打开的,LED灯不会有电流流过,也不会微亮。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开关自己是不是有LED指示灯,

另外微型继电器我认为不适合用在高电压火线上。不安全。换成那种中型的继电器(透明外壳的),就没问题了。如果LED灯电流本身不大,直接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J:
    用是可以用的,关电检修时,务必把在进户处最近的闸刀开关拉闸.

楼主:
回复 网友I:
吊顶封死了,维修得把吊顶整体打开,受不鸟这个成本啊

网友K:
我的图,可以用

网友L:
我家的电饭锅就这样改的,很好用,要不那个温控很容易坏,经常是饭没煮熟

网友M:
为啥开关不去控制火线??

楼主:
回复 网友M:
已经封墙了,打不开线,只能摸到灯头前面的零火线,摸不大开关线和零火线的接头

网友N:
相当于断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