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雾化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我们公司有个家伙,据说叫三联件,上面有个雾化器,俺百度了一下,里面的油要雾化,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哦

网友A:
   油雾器是一种特殊的注油装置。它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将润滑油喷射成雾状并混合于压缩空气中,随压缩空气进入需要润滑的部位,达到润滑气动元件的目的。
   当压缩空气从输入口进入后,通过喷嘴下端 的小孔进入阀座的腔室内,在截止阀的钢球上下表面形成差压。由于泄漏和弹簧的作用,钢球处于中间位置,压缩空气进入存油杯的上腔,油面受压,压力油经吸油管将单向阀的钢球顶起,钢 球上部管道有一个方型小孔,钢球不能将上部管道封死,压力油不断流入视油器内,再滴入喷嘴中, 被主管气流从上面的小孔引射出来,雾化后从输出口输出。节流阀可以调节油量, 使油滴量在每分钟0~120滴内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致明白了,膜拜高手

网友A:
 3楼说得更好,更形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都是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们都很厉害,只是解释的侧重点不一样。
顺便问问,像我这样毕业四年刚转行工控的人,大概要多长时间常能独当一面啊

网友C:
我公司使用雾化器比较多,为高速电主轴轴承润滑。转速达到四万八千转每分钟。

网友D:
雾化器原理就是超声波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使用雾化器比较多,为高速电主轴轴承润滑。转速达到四万八千转每分钟。
磨床吗?有没有用过油气润滑。

网友E:
就是电机高速转甩出的 如液体的东西 高温能变成粉

网友F:
呵呵。。。
仪表净化风三联件,一般只用一两件。
其实就是净化风过滤器+减压阀+油雾润滑功能
一般过滤器是必须的。
减压阀要根据后续的阀门需要的仪表风压力而定,如果压力就是净化风压力,那么减压阀可以省掉。
至于油雾润滑,那是后续阀门需求决定的,比如后续调节阀是气缸式的,牵扯到里面活塞和密封圈的摩擦问题,需要油雾来滋润,所以需要注油。
油雾润滑就是一个油杯,里面有一个风管,从前方的过滤器、减压阀来的高压仪表风,吹入油杯后,油杯的润滑油被高压仪表风吹成油雾,被后续需要的仪表风所带走,也就是仪表风中含有润滑油微小的油雾,这样就能够润滑活塞杆和密封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你们都很厉害,只是解释的侧重点不一样。
顺便问问,像我这样毕业四年刚转行工控的人,大概要多长时间常能独当一面啊
   你在哪方面花的时间多,那方面的成绩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使用雾化器比较多,为高速电主轴轴承润滑。转速达到四万八千转每分钟。
磨床吗?有没有用过油气润滑。
是磨床,用压缩空气经过三联件带主轴油到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雾化器原理就是超声波振荡…
这是加湿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加湿器同雾化器都是超声波振荡…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现场的仪表风三联件中的雾化器,如果使用超声波,那得多少啊,嘿嘿,,,而且超声波需要电源吧,需要防爆吧,需要维护吧,坏了怎么办,所以这个还是机械的好,本就是一个仪表用风附件么,价格也是个问题。

网友G:
上面还有一个调节阀,调油流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