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250kva变压器,七块14kvar的补偿电容,用电不多,有时候不一块儿电容,没达到0.83的利率,然后又补偿了一块儿电容,这时补超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可不可以把14kvar的电容改作10kvar容量的电容?这样投或切除的时候就不会滞后或超前太多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把14kvar的电容改作10kvar容量的电容?这样投或切除的时候就不会滞后或超前太多了,是不是这样的?
按说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自愈式电容是有额定电流的,改成小容量的,电流是不是也小了?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和有安全隐患呢?

网友B:
换个小的试试便知,理论上是可行的,不会有寿命影响。

网友C:
控制器应该是10路的吧    10x10        不小于   7x14

网友D:
一般是容量越小补偿路数越多就越精确,也可以用像JKW-3SE这样的补偿控制仪,它可以按负载的大小来投切不同容量的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容量越小补偿路数越多就越精确,也可以用像JKW-3SE这样的补偿控制仪,它可以按负载的大小来投切不同容量的电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