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英威腾CHF100   45KW  驱动板运行跳OUT1 ,这个板子如何短接屏蔽该报警,挑开2501光耦输出脚是可以运行,但是测驱动电压不是很方便,哪位大侠指导下在驱动输出端子处如何短接比较方便。

网友A:
OUT1是在正常运行中出现还是在拆掉模块后出现…

网友B:
查2501光耦本身及2501之前的电路元件,就能查到故障点。

网友C:
二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D(2017-02-15):
直接换929

网友E:
驱动输出插座 2 5 8插针短接即可

网友F(2019-10-24):
回复 网友G:
你好  有一台机器   板子和模块都检测了  没问题  运行就报out3  互感器也换了

网友H:
三线式脉冲端子,必为C\G\E端。找出G端,剩下的端子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