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普变频器

楼主(2014-11-15):
有一台力普变频器 LP-110G 运行期间 突然断电,在上电显示0000,按键无反应,请问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A:
检查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测过开关电源电压正常,我怀疑是不是存储器信息丢失

网友B:
CPU没启动吗还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C:
面板坏了,也有可能的。换块试试

网友D:
楼主仔细检查下先。

网友E:
这个问题首先检查主回路,因为CPU上电自检,自检不通过就停止运行。

网友F:
这个可以咨询下厂方啊.

网友G:
看能复位吗,如果不能,可能模块或驱动电路板坏了。

网友H:
我修过汇川320的变频器,开机检测到有报警的话,它不报警,但就进不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