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5):
都说富士FRN22G皮实,确实够皮实的,这几个月由于潜水线绝缘没做好,水泵烧了3-4次了,而变频器却完好无损,目前这次故障有点离奇,一合总闸,手动自动都没选择还处在停止位置电流表都满刻度!我去现场已经是新泵即将下水,我查变频器完好,手动接触器吸合A相不通,自动档变频器下口接触器吸合也是A相不通!卖水泵说是缺相导致烧水泵,粗看这个理由占住脚,其实另有隐情,是负载的电源线A相绝缘失效所致,A相绝缘失效导致A相对地,接触器一吸合的瞬间,A相与地形成短路,触头很容易打没了!一看自动没戏就用手动,手动是工频,电流比变频电流大的多,当然A相触头坏的更快,B C相可能粘连,所以才有先前的一给电,电流表指针打满一说。有时候有理也说不清!

网友A:
世上又有几个包清?

网友B:
关系复杂,不是自己掏钱的就不用跟对方讲大道理了,自己知道故障原因处理好就完事了嘛。

网友C:
难得糊涂!

网友D:
实际情况,你是想讹人家卖水泵的,说人家产品不合格

网友E:
富士变频器难道没有这样的保护吗?假设电机缺相,那对于另外的两相一定要有电流的大变化。难道变频器的电流检测传感器视而不见吗?如果是真的,那富士变频器也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谁的毛病导致电机缺相,变频器的电流检测一定有做出过载或过电流保护。否则就是真有问题了。变频器要有完备的负载保护体系。这是规范。

网友F:
3-4次要是给钱了,卖水泵的还得说你们好。不挣钱还赔钱谁愿意。

网友G: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别扯皮了

网友H:
不要和这样的人合作是做好的办法,变频器不是万能的,让他去买个万能的玩意儿去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

网友J:
心态要好。

网友K:
电源线坏了烧电机,说是卖水泵的倒打你一耙,我是无法理解。电机是否缺相导致烧坏是可以从拆下的电机上判断的

网友L:
    卖家不会轻易承认是自己的错,即便是自己的错.

网友M:
也没明白是导线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或其他。

网友N: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与水泵电机关系不大。

网友I:
拆开电机看如果有一相绕组烧焦,就是缺相的后果,否则就是导线原因。

楼主:
富士变频这次也没烧,只是烧了2个接触器,200多块钱吧,就算用户不在乎水泵钱我也没时间老往他那跑,所以决定逆袭一把,让用户长长记性,这不用户把总厂老电工派来2个,把昨天下的泵重新提上来由2个老电工亲自做防水。

网友O:
自身原因

网友P:
塑料线还是橡胶线

网友Q:
人家做生意也不容易,电机接地为什么变频器没有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烧水泵都是潜水线与水泵接头处绝缘没做好烧的,经常遇到刚换的水泵下水没2天就烧的,工频变频2个通道都是接触器A相不过电不值得怀疑吗?所以我推断A相潜水线对地,在接触器闭合的时候触头不就打飞了吗?我去现场水泵方刚换完线和水泵,第二天摇绝组说是1.5兆殴,结果用户不敢用,再次提泵重做绝缘,最后摇的是20兆,所以不让用户出点代价他是不知道级绝缘的重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一般绝缘不好往往导致烧水泵,我仅发现一例没烧电机的而且就是我亲自启动的,现场情况是一按启动主回路接触器释放,排查后才发现绝缘不好导致电流很大,电压下降,接触器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一直报故障,这是用户告诉我的,说有过流有欠压保护,说我变频器坏了,我让用户先摇泵,用户还和我抬杠,最后一摇就不说话了,第二天我电话打过去说潜水线断了。变频器是变频用的,兼有相关保护,就算是电机保护器也不能百分百保证不烧电机水泵,要不缠电机行业就要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