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刚学西门子PLC,遇到一个难题,请大神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4-11-16):
如下图,正反转(用灯代替线圈),正传(1灯)10秒后,自动停止,1灯闪烁3次后进入反转;反转(2灯)10秒后,2灯闪烁2次后进入正传,以此类推重复;( 问题出现在为什么i124.0 按下之后,q124.0显示有电流,却没有输出,过10秒后直接闪烁了,i124.1按下之后,q124.1显示有电流,也没有电流输出,过10秒闪烁,,,,为什么显示有电流却没有输出)

网友A:
搞这么复杂?貌似重复?I126.0??

网友B:
双线圈输出!
以程序扫描的最后一个为准。

网友C:
查看硬件配置配线是否正确,很多pLC硬件输出需要外配电源

网友D:
q124.0输出两次

网友E:
用这种输出不能有重复,线圈只能1个,触点可以随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面接的闭点,里面接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解决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面接的闭点,里面接开点呢
Why?????

网友G:
双线圈了。

网友H:
明显双线圈啊!

网友I:
两个线圈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