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1-16):
我今天维修台开关电源 纺纱机络筒上用   型号 D240WF-24V    输入电压 220v    输出电压24v 输出直流10v左右    振荡芯片KA7500B    12脚电源正常20v左右    现在9V左右     13脚'14脚 正常5v   现在8v左右 不正常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先给ka7500外加20V看各点电压是否正常,主要是14脚基准5v.感觉是ka7500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维修台开关电源 纺纱机络筒上用   型号 D240WF-24V    输入电压 220v    输出电压24v 输出直流10v左右    振荡芯片KA7500B    12脚电源正常20v左右    现在9V左右     13脚'14脚 正常5v   现在8v左右 不正常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检查开关电源反馈绕组的电压,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来看,还是反馈回路的电压低造成的。

楼主:
感谢1楼的朋友  就是KA7500B坏了  现在已修好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C:
楼主2000元进账了哇。祝贺一下。

网友D:
修好就好,楼主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