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4-11-16):
举升机

请教给位师傅:是这样的,目前此电路已经配装完成。但是甲方提出:当举升机升到顶的时候两分钟后自动切断控制电源每个动作都不能动,需要动的话加一个复位按钮。

我是这样想的:加一个通电时间继电器和一个复位按钮。当举升机升到顶的时候 KM接触器固然断电恢复常态,然后串接24V+ KM常闭触点给时间继电器,0v 接负极。然后再把复位按钮常闭点串接进去。再把控制电源串接到时间继电器延时动断触点。 现在有个问题,接触器断电恢复常态的时候 时间继电器得电动作,两分钟后切断控制电源。 现在是实现了这一动作,但是复位的时候,按下复位按钮,KT断电,此时此刻按钮已经松开了,两分钟到又会切断电源, 那么两分钟时间内必须让接触器吸合才能让KT 不得电才行。 那么加一个什么东西能让按下复位按钮就不用两分钟了,可以随便多长时间动作,等下次再升到顶的时候再循环这一动作?

网友A:
给个提示,复位按钮要有自保触点,这样按下后随时抬起就无事了。而上线信号要连锁这个自保功能,一旦举升机离开上限,自保撤除,待下一次复位有效。

提个友善的小建议:用一个小PLC来实现这些逻辑控制,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把电路搞得很简单呦。现在是是智能控制的时代,不要总是玩模拟控制了。

网友B:
楼上的建议相当的好。

网友C: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受教了。

网友D:
版主说的很对,用plc实现控制要求即简单又能提高可靠性。价格还不贵。

网友E:
仅仅这种电路也要使用PLC,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