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请问各位大神谁手里有AB变频器的维修资料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啊

网友A(2015-01-30):
要什么资料,AB的变频器所有资料我这儿都有,说清楚产品型号,需要的资料,我给你发。

网友B:
什么叫维修资料- -,你是说说明书?那多的是啊

网友C(2022-11-14):
回复 网友A:
有AB Kinetix 6000和Flex400系列的线路图维修教程之类的么,谢谢了
msmail@qq.com

网友D:
说明书网上都可以搜索到。  Kinetix 6000系列是伺服类需要测试平台才能测试,Flex400系列是变频器 根据说明书上修改参数就能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网上都可以搜索到。  Kinetix 6000系列是伺服类需要测试平台才能测试,Flex400系列是变频器 根据说明书上修改参数就能测试。
维修图纸老哥有么,测试平台不是问题,原来都是外发修,现在老板让自己折腾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AB的变频器图纸论坛上好像有师傅发过,伺服类的这种我反正从没见过。只能根据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