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这个是不是比传统的电磁型的更好更可靠啊,如果是我就买这个了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固态继电器,可能与使用场合有关。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C:
前提是楼主要用在哪方面呢?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和传统继电器相比主要区别就是频繁开断 无触点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个家用电路,吊顶射灯的控制,个人感觉固态的应该更耐用和稳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个家用电路,吊顶射灯的控制,个人感觉固态的应该更耐用和稳定吧
还在弄你家的灯啊?表情卖遥控的好了。

网友E:
固态最常用的地方就加热控制,灯应该没必要,开关频率不高。

网友F:
  固态继电器适用于开关频率高点场合.

网友G:
固态有漏电流,电压没有完全可靠切断。切记

网友H:
防爆场所用的多一点。

网友I:
使用固态继电器应根据负载的性质来决定,若是电阻性负载或电感性负载(电动机除外)就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的耐压和电流要留有不低于2倍的余量,并加装完善的保护功能,这样用起来才稳定可靠。

网友J:
固态继电器,优点可以频繁的接通断开,如较小的电流比较安全. 但用50A以上的要小心点了,我见过加热盘温度控制用固态,电流小的都没什么问题,如发生故障,大多是不导通,就算一直导通,温控器温度高于设定值,也会报警.

            50A或以上的,个人见过也用于加温控制的,炸了好几个(固态质量问题也占了一定比例),炸了很难看,那炸的频率是不定的,大多几次是设备操作员,听电柜爆炸声,打开看,里面固态已打了稀巴烂. 大家要多条心眼,有时打开电柜检查时刚好炸了那真的太危险了,要记了带个防护面罩,最少也要带个护目镜.

网友K:
固态继电器,学名SSR,俗名晶闸管,有单相和三相,plc硬件手册开篇说到这样一句话:
1,继电器,用在开关频率不是太高,但电流大的场合,交直流皆可;
2,晶闸管,用在开关频率较高,电流不太大的场合,只能交流;
3,晶体管,用在开关频率较高,电流不太大的场合,只能直流;
以上,敬请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买了个遥控,必须零线一直通着,才起作用,零线一断,线路反而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过已经买了,我带的负载是大概100瓦的LED照明电路,听楼上说固态继电器是不是断电断不彻底还是怎么回事?不好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什么意思,固态继电器电路断不彻底么?我主要想来当220V的火线开关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流没有完全被切断,始终有电流流过只是比较小大概几十个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意思,固态继电器电路断不彻底么?我主要想来当220V的火线开关
  漏电流.

网友F:
    电动机负载不适用.
    我公司实际例子.
    异步电动机:3相380V,2.2KW,电流5A.
    启动电流4-7倍,固态继电器电流,保守要选用到7*5*2=70安培,要3只,要安装三只散热器,一只CJX2-12的接触器只要20多元,与接触器相比,固态继电器要贵得多.最初采用30安培的固态继电器,没走上几个来回就烧掉了.

网友L:
看你具体的应用场合了啊!同等规格的固态肯定要比继电器贵一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还是不彻底啊,看来只有电磁继电器了

网友M:
过电流性能差

网友N: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灯,从来没听过,估计你是第一个。呵呵。有漏电电流的,到时候关了灯微亮你又有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多亏来问了,已经买了两个机械电磁铁的继电器,正在路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固态继电器,优点可以频繁的接通断开,如较小的电流比较安全. 但用50A以上的要小心点了,我见过加热盘温度控制用固态,电流小的都没什么问题,如发生故障,大多是不导通,就算一直导通,温控器温度高于设定值,也会报警.

            50A或以上的,个人见过也用于加温控制的,炸了好几个(固态质量问题也占了一定比例),炸了很难看,那炸的频率是不定的,大多几次是设备操作员,听电柜爆炸声,打开看,里面固态已打了稀巴烂. 大家要多条心眼,有时打开电柜检查时刚好炸了那真的太危险了,要记了带个防护面罩,最少也要带个护目镜.
需要西门子系列变频器,继电器,电机,配电柜的可以发邮件1760275015#qq.com(#=@)

网友P:
我们公司也就加热用固态继电器  其他地方不用的

网友Q:
固态继电器,最大特点是无触点,电子开关。切换电流冲击小,无噪声,开关频率高。缺点是价格比有触点接触器贵,辅助触点没有。物尽其用,谈不上好坏一说。只要功能需要,选择安装最合适的才是正确。

网友R:
回复 网友F:
估计是你控制方式不对,成熟的例子:粗纱机电机5.5kw,模块40安(没加散热器,直接按在底板上),单向间歇运行(开2s,停1s),好几年没见过有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R:
估计是你控制方式不对,成熟的例子:粗纱机电机5.5kw,模块40安(没加散热器,直接按在底板上),单向间歇运行(开2s,停1s),好几年没见过有坏的。
    启动电流大啊。

网友S:
俺用接近开关驱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为了克服漏电流引起的电磁阀吸合,把那个线圈安转故意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