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跳闸

楼主(2014-11-16):
食堂热水器跳闸,怀疑是电热丝接地,但用玩万用表测三项主旨平衡,40欧,电阻也没接地,他们说要用摇表摇才准,是真的吗?

网友A:
加热管的三个电源端子对金属壳用万用表能量出几欧来?

网友A:
那种热水器啊,拍照上来看看!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水位太少,起保护了。

网友C:
是漏电跳闸还是过载跳闸?

网友D: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X 10K对外壳测量下,表笔指针应不动(无限大),关键测量绝缘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食堂热水器跳闸,怀疑是电热丝接地,但用玩万用表测三项主旨平衡,40欧,电阻也没接地,他们说要用摇表摇才准,是真的吗?
测量绝缘电阻必须用摇表,用万用表不可靠,因为摇表能模拟输出500伏的高压,测出的绝缘电阻值才是准确的。

网友F:
万用表测绝缘不太靠谱
还有就是要确认是否是漏电

网友G:
万用表是测不准的,毕竟电压不够。用摇表,也就一百多块钱。

网友H:
很可能是漏电,用摇表测。

网友I:
如果漏电,是地没接好,用摇表测热水器外壳对地绝缘电阻。也不排除空开本身有故障。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应该有水位显示啊

网友K:
电阻阻值一样并不代表是好的,跳闸不是接地就是开关问题

网友L:
接触器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M:
关键是要搞清楚热水器的电路,是有什么保护、什么样的开关动作了,然后再通过一些测量工具来测量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N:
用摇表测

网友O:
你们那里没有摇表?

网友P:
开水器应该不复杂啊 楼主在看看吧

网友Q:
第1是不是空开性能不好,第2是不是加热管绝缘程度下降。漏电了。用摇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