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现场一风机出口
2线
压力变送器量程0~5000Pa,输出4~20mA

,上电后触摸屏显示5000pa,测量输入电流8.4mA,可现风机还没开,是啥原因
?压力值和电流是如何换算的

网友A:
0Pa对应4mA,5000Pa对应20mA,8.4mA是多少Pa?线性关系。PLC应该有模拟量的说明。

网友B:
测量输入电流8.4mA---这个是哪里的数值?
0-5000pa就对应的4-20ma
风机启动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
现场压力变送器无显示,,只能在控制柜上的触摸屏上看到测量的压力值

网友C:
没设置好吧。

网友D:
     触摸屏应显示1375pa

网友E:
测量输入电流8.4mA??应该输出值吧

网友E:
5000/(20-4)=X/(8.4-4)  X=1375Pa 输出8.4mA应该对应1375Pa

网友D:
    压力和电流如果是线性关系的话,就是1375Pa .

网友F:
根据实际需要换算了,风机没开,有输出吗

网友G:
到现场拆卸变送器安装口,然后看显示。
风机没开不代表就没有风,何况现在北风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