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程序已经跟变频器通讯上了,但是反馈数据没有反馈回来,程序里要读取的是h210e数据返回到plc中来转换为当前压力值显示在触摸屏里,ascll通讯模式,系统不是默认返回数据到d1050吗,但是不管给变频器h2001发送多大的频率,d1050一直显示为0,搞了一天了,做过的大哥们指导下吧,是不是因为压力传感器接入变频器输入端接错了导致没数据反馈回来还是变频器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师傅们,指导指导我吧,我一直在刷新看有没有哪位师傅帮帮我

网友A:
     程序?PLC型号?变频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PLC型号?变频器型号?
晚上回去发给你,plc是dvp系列,变频器是vfd-m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师傅 帮忙看看

网友B:
只是显示不正常吗? 还是显示不正常变频器工作也不正常? 变频器里要设置给定方式P115和反馈方式P116和硬件相匹配。

压力传感器是0-10V 硬件接AVI 参数P116设置00或01

压力传感器是4-20MA  硬件接ACI 参数P116设置02或03

网友C:
他们之间通讯做过,PID还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