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富士P11-37KW的变频器,有时候上电显示EF故障,有时候运行十分钟显示EF故障,有时候运行一小时也不跳。请高手们给分析下,给个建议方法!

网友A:
测量电机及电机电缆的绝缘,如正常换变频器试试。

网友B:
1、外围故障。如输出电缆或电机,可用摇表查清楚。
2、变频器故障,可能性比较大的是CPU板或电流互感器。
 我曾经修过一个G11 45KW的变频器,空载电机运行正常,带上负载刚运行几秒就报EF.经过几番折腾之后,下狠心换了块CPU板,故障消除了。

网友C:
修过一次是过孔腐蚀短路造成的。

网友C:
修过一次是过孔腐蚀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