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步科MT4414T屏,用位状态切换开关控制PLC开关(X型)时,已设置成“切换开关”功能,离线模拟时切换功能正常,但实际下载到屏里后功能却成了自复位功能,不知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新手初学,望老师指点。先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触屏上的切换开关控制PLC程序里输入开关接点,比如像三菱的“X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触屏上的切换开关控制PLC程序里输入开关接点,比如像三菱的“X0”。
天才表情改M0试试。至于为什么,楼下大师补充吧。

网友B:
这是龟腚。

楼主:
请教楼上两位老师:是为了避免与实物元件发生冲突吗?

网友C:
DI点只能被读取,不能被写入的,建议使用M点。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组态王对三菱FX1N系列PLC的输入是可以瞬间写的
比如
LD X0
SET Y0
当上位机给X0写的时候,Y0是会被置位的!
但仅限三菱,其他品牌的不行!

楼主:
“组态王对三菱FX1N系列PLC的输入是可以瞬间写的
比如
LD X0
SET Y0
当上位机给X0写的时候,Y0是会被置位的!
但仅限三菱,其他品牌的不行!”
没错,我用的三菱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组态王对三菱FX1N系列PLC的输入是可以瞬间写的
比如
LD X0
SET Y0
当上位机给X0写的时候,Y0是会被置位的!
但仅限三菱,其他品牌的不行!
没错,我用的三菱确实如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组态王对三菱FX1N系列PLC的输入是可以瞬间写的
比如
LD X0
SET Y0
当上位机给X0写的时候,Y0是会被置位的!
但仅限三菱,其他品牌的不行!
没错,我用的三菱确实如此
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入点是外部信号控制,而不是由屏来控制的,屏上只能显示输入的状态;
可以控制的是内部继电器或输出继电器;
组态王对三菱FX1N系列PLC的输入是可以瞬间写的
比如
LD X0
SET Y0
当上位机给X0写的时候,Y0是会被置位的!
但仅限三菱,其他品牌的不行!
没错,我用的三菱确实如此
严格来说,外部数字量输入是只读,或可强制,但不能写入!

网友F:
输入点在plc的调试软件里可以强制,但是在程序运行中基本不能用软件修改,否则不能接收到外部正确的信号,plc本身控制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不要试图改变输入点,除非是手动调试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