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6):
电阻式,电容式,电感式传感器有何异同

网友A:
     适应介质范围不同.

网友B:
各有各的用处,详细介绍上百度文库找找看

网友C:
你有什么好资料分享

网友D: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E:
电容式传感器和电阻式感应器的机械区别在于电容式是非接触式(感应),电阻式为接触式。
电路原理区别在于电容式改变频率,电阻式改变电压或电流。
两者都可以用于压力、位移、温度等测量。

网友E:
电感式传感器:指的是非电量的变化引起电感值的变化然后用调理电路将变化的电感值转换成电压、电流或数字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