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4-11-16):
现公司有一台德国设备,有2台步进电机调整部件高度,现我没有看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有2个FM350-1计数模块,请问直接用FM350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我对步进电机驱动不了解,可以用什么方法驱动步进电机呢?多谢
经检查有2个227 驱动器,但是没有发现定位模块F 354,另从驱动器脉冲接线端线至下面白色装置上,白色装置没有标示,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公司有一台德国设备,有2台步进电机调整部件高度,现我没有看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有2个FM350-1计数模块,请问直接用FM350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吗?我对步进电机驱动不了解,可以用什么方法驱动步进电机呢?多谢
FM350-1是不能驱动步进电机的。
基本上300系列驱动步进电机的方式有:
主机含有数字量输出、通讯、或者是通过位控模块。

网友B:
有的主机由PWM功能,也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你的CPU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5-2DP,可以具体说明下怎么控制吗 非常感谢。

楼主:
315-2DP 没有模拟量输出模块 只有模拟量输入模块 和
FM350模块 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模块 DP 通讯 SEW变频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配置就不知道了,见过一种步进电机不需要发脉冲,只需一个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