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油压力调整门

楼主(2014-11-16):
这是锅炉燃油压力调整门。
当锅炉油枪运行时,燃油量可通过调整燃油压力或投停油枪来调整,控制燃油压力不低于2.5MPa。

网友A:
电动伺服调节阀。多大容量的锅炉,有燃烧器图片吗?控制柜的呢?

楼主:
炉膛容积4421.5立方米。燃油器、控制柜比较分散,只有等适当机会拍。

网友B:
晕 电动调节阀而已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欧洲进口的生产配件呢

网友D:
电动阀。
看管线颜色标示,像天然气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炉膛容积4421.5立方米。燃油器、控制柜比较分散,只有等适当机会拍。
问容量当然不是炉膛容积,指蒸发量,或者供热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蒸发量670t/h

网友E:
锅炉供暖用的?

网友F:
应该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的。
楼主也不知道这锅炉干什么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燃煤发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燃煤发电的
这油是点火用的吗?或者特殊情况下用。重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燃油为0号柴油,用于开机锅炉点火

网友D:
回复 楼主:
0号柴油
不需要保温么?
0号是低于零度流动性就完蛋了。
这也是为什么农村拖拉机冬天开机要烤火的原因。

网友G:
我接触过燃油燃气的锅炉
现在的锅炉设计的都比较完善
只要巡检加药排污保养按时做问题基本遇不上
楼主的供油压力怎么那么高?
我接触的供油压力只有4-5Kpa。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接触过燃油燃气的锅炉
现在的锅炉设计的都比较完善
只要巡检加药排污保养按时做问题基本遇不上
楼主的供油压力怎么那么高?
我接触的供油压力只有4-5Kpa。
你那锅炉体积,蒸发量,额定压力,才楼主说的几分之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号柴油
不需要保温么?
0号是低于零度流动性就完蛋了。
这也是为什么农村拖拉机冬天开机要烤火的原因。
这是锅炉,不是内燃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燃油为0号柴油,用于开机锅炉点火
一时没转过弯来,重油管道是有保温层的,有的还要伴热。这机组在南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南方。我们这的机组大都用柴油点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南方。我们这的机组大都用柴油点火。
这样的机组从冷态启动到燃油燃烧器退出工作一次也就是点火一次得用多少吨柴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看多大机组。200MW机组理想状态点火一次需耗油60t-70t,如果煤质差,锅炉燃烧不稳定,为防止锅炉熄火又要投油枪,那耗油量就无法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