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互锁问题

楼主(2014-11-16):
台达触摸屏B系列,4个交替形按钮,分别对应PLC的M1,M2,M3,M4,如果在PLC程序里将M1---M4互锁,那在触摸屏能起到4个按钮也能互锁功能吗?也就是说只能一个按钮ON。

网友A:
台达触摸屏没用过,但我想应该可以的。
楼主若有实物,可以实验下 啊。

网友B:
楼主自己实践下吗?

网友C:
   看起来这两者之间有矛盾,那就让实践来证明,简单用M1,M2来验证,我也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D:
两个按钮互锁比较简单,4个按钮互锁在屏里做要用到宏指令。

网友E:
呵呵;你在PLC里程序互锁就行了呀;
在屏上你按下任一个时,其它三个都复位;

网友F:
程序里也可以做
M1置位时,M2,M3,M4复位;
M2置位时,M3,M4,M1复位;
M3置位时,M4,M1,M2复位;
M4置位时,M1,M2,M3复位;

网友G:
还是程序中做好。

网友H:
在一方做,如果在屏内互锁就在屏里,要不就在plc里。通常在plc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一方做,如果在屏内互锁就在屏里,要不就在plc里。通常在plc里。

网友I:
可以用PLC程序解决。

楼主:
还是用宏做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