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FX3GA PLC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并且如何打开
422口被人机占用了,只有一个miniUSB可以连电脑
up ,up,up!!!

网友A:
首先,HID群组驱动您熟悉不?Hid.dll,setupapi.dll以及Kernel32.dll您熟悉不?Windows支持的USB层次结构您了解不?

如果您熟悉Windows下的USB应用程序设计的话,那么您的需求也就可以解决了,其仍然使用API函数WriteFile,ReadFile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HID群组驱动您熟悉不?Hid.dll,setupapi.dll以及Kernel32.dll您熟悉不?Windows支持的USB层次结构您了解不?

如果您熟悉Windows下的USB应用程序设计的话,那么您的需求也就可以解决了,其仍然使用API函数WriteFile,ReadFile进行通信。

看不懂。看来只有作罢了
up ,up,up!!!

网友B:
从PLC上载,上载时勾选数据选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3GA PLC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并且如何打开
422口被人机占用了,只有一个miniUSB可以连电脑
扩展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3GA PLC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并且如何打开
422口被人机占用了,只有一个miniUSB可以连电脑
扩展口吧!
已经将2个扩展口用掉了
up ,up,u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3GA PLC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并且如何打开
422口被人机占用了,只有一个miniUSB可以连电脑
扩展口吧!
已经将2个扩展口用掉了
FX3G可以扩展两个口的,这两个口你都干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3GA PLC如何将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本地文件中,并且如何打开
422口被人机占用了,只有一个miniUSB可以连电脑
扩展口吧!
已经将2个扩展口用掉了
FX3G可以扩展两个口的,这两个口你都干嘛了?
FX3G已经连了2个人机,1个PC。
up ,up,up!!!

网友D:
你也可以用一个口连人机,然后这个人机和另外一个人机之间做连接,这样只占用一个口。

另外三菱有个MX Sheet软件,这个软件可以读取PLC内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用一个口连人机,然后这个人机和另外一个人机之间做连接,这样只占用一个口。

另外三菱有个MX Sheet软件,这个软件可以读取PLC内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中。
正解啊 这样也可以的
不然我觉得你就要换成松下FP-HX系列PLC,这个PLC最多可以拥有6个通信口,或者欧姆龙CP1H系列,这种PLC可以最多拥有7个通信口!

楼主:
从ymmfa网站上下载version 1主程序,从日本网站下载version 1的更新文件1.13p。就可以用在win7/win8  32bit上了。

或者修改注册表,可以不用提醒未安装主程序,直接安装version2的补丁
up ,up,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