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伺服电机我更改了第1个编号G2000 的启动定位数据,我在触摸屏上更改了G2006  的值,但是起动定位后,还是按照更改前的数据在定位,但是关电后就会按新的数据定位

  请问各位高手,我能不关电直接启动最新的定位数据吗。我应该怎么处理设置

型号 QD75MH2

网友A:
伺服电机我更改了第1个编号G2000 的启动定位数据:这个怎么玩的,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B:
这个数据更改或,不需要断电的,只要再下一次启动就能生效,你用触摸屏更改后,在启动前监控下这个缓冲区有没有写入成功。
另外定位地址2006是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0个定位数据,必需要用到的。数据修改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更改或,不需要断电的,只要再下一次启动就能生效,你用触摸屏更改后,在启动前监控下这个缓冲区有没有写入成功。
另外定位地址2006是32位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