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fx2n与温度仪通讯的项目   只是要求plc能读温度仪的温度和修改温度  通讯格式设置没有问题已经用串口工具试过了  用串口工具给温度仪发送数据能够修改设定温度  但是我把应该发送的数据让plc发送到温度仪但是没有能修改了温度   而且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串口工具可以plc就不可以了呢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告诉小弟  项目很急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fx2n与温度仪通讯的项目   只是要求plc能读温度仪的温度和修改温度  通讯格式设置没有问题已经用串口工具试过了  用串口工具给温度仪发送数据能够修改设定温度  但是我把应该发送的数据让plc发送到温度仪但是没有能修改了温度   而且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串口工具可以plc就不可以了呢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告诉小弟  项目很急 感激不尽!!!!!
典型的回拨通信啊!在FX2N做无协议很常见!

网友B:
这个查看温度仪手册,看看通讯是否有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工具能够调试的啊  他是自由口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工具能够调试的啊  他是自由口协议
应该是MODBUS RTU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modbus协议
他自己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modbus协议
他自己的协议
噢,那就只能用RS指令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fx2n与温度仪通讯的项目   只是要求plc能读温度仪的温度和修改温度  通讯格式设置没有问题已经用串口工具试过了  用串口工具给温度仪发送数据能够修改设定温度  但是我把应该发送的数据让plc发送到温度仪但是没有能修改了温度   而且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串口工具可以plc就不可以了呢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告诉小弟  项目很急 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呢   找不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呢   找不到问题
继续努力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