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根导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11-17):
这是发电机励磁系统外附分流器,3000A/75mV,接在分流器四个端子的导线来自灭磁开关室控制柜,不知道它们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难道是防静电?

网友B:
接输入75MV量程3000的电流表了吧,看看电流表的线号

网友C:
电流转电压,做采样的去电流表。

网友D:
看线号标示

网友E:
跟踪线路,估计是转换电路,最后送显示区域,另可作反馈取样信号.

网友F:
楼主这图是你自己拍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接输入75MV量程3000的电流表了吧,看看电流表的线号
实际上是电压表。

网友F:
这几根导线起什么作用?传输0-75mVDC电压。

网友G:
应当如3楼所说;
可按4楼等的方法,查查线路。

网友H:
看着像接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分流器铜排,不是接地铜排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上面写得电流数,是否是检测铜牌的电流检测引出线。

网友I:
监控电流用的

网友J:
这个是灭磁用的

灭磁开关的作用
灭磁开关,就是用于快速降低励磁回路中的电流的开关。
因为励磁回路感抗很大,切断电流是很困难的,所以要安装专用的灭磁开关。
开机建压前,就要投入灭磁开关,在发电机停机或事故情况下,跳开灭磁开关切断励磁回路电流,达到快速降低发电机电压的目的。
灭磁开关:简称FEB,(FIELD CB),作用:
(1)是迅速切断发电机励磁绕组与励磁电源的通路
(2)迅速熄灭发电机内部的磁场。

网友K:
楼主说下答案。

网友L:
就是检测电流用的

网友M:
检测电流的,一般应用于直流电路。

网友F:
楼上楼下的各位要是非常非常想了解并知道什么作用的话,就上网络搜索,连图片都一样样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早就想发一个有关分流器的帖子,苦于文字不好说明,想用图片加以解释。而我们的发电机组一直在运行中,为了机组的安全运行,不便靠近拍摄。在百度发现这一图片很直观清晰,且分流器又是发电机组励磁系统的,具有一定共性,就转载了。目的是想以此图片,开展对有关分流器知识的交流。至于这几根导线起什么作用,可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哦。特此申明。

网友N:
灭磁用的

网友O:
应该是带电显示感应器吧

网友P:
测电流的分流器……

楼主:
  分流器是用来测量直流大电流的。它有两对端钮,外侧的一对叫电流端钮,与被测电路串联,内侧的一对叫电位端钮,与被测仪表并联。因为分流器的内阻很小,所以采取这样的连接方式后,电流接头的接触电阻将不包括在分流器的内阻中,从而减小了仪表因附加分流器的内阻而带来表的误差。
  这里的四根导线连接的端子即为电位端,每两根并联接入两个不同地点的毫伏表(3kA/75mV),用于对励磁电流的监测。

网友Q:
图中这个东西叫分流器。
分流器是根据直流电流通过电阻时在电阻两端产生电压的原理制成。

工作原理

分流器实际就是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当有直流电流通过时,产生压降,供直流电流表显示

直流电流表实际是电压表,满度值75mV

直流电流表和分流器是配套使用的;

比如:10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075欧

即100A*0.00075欧=75mV;

50A电流表配套的分流器阻值为0.0015欧

50A*0.0015欧=75mV。

网友Q:
分流器的实际应用

要测量一个很大的直流电流,例如几十安培,甚至更大,几百安培,没有那么大量程的电流表进行电流的测量,怎么办?这就要采用分流器。分流器是一个可以通过大电流的精确电阻,当电流流过分流器时,在它的两端就会出现一个毫伏级的电压,于是用毫伏电压表来测量这个电压,再将这个电压换算成电流.就完成了大电流的测量。

电流表有多种不同规格,但是实际表头却是标准的毫伏电压表。比如是一种满刻度为75mv的电压表。那么用这块电压表测量比如20A的电流,就需要给它配一个在流过20A电流时候产生75mv电压降的分流电阻,也称75mv分流器。

分流器就是一个能够通过极大电流的电阻一般常用的15A或20A以及35A的电流表都需要分流器,分流器的阻抗=表头标志满度电压/表头满度电流。比如20A的电流表的分流器阻值=75mv/20A=0.00375Ω,阻抗恒定后根据欧姆定律U=IR,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流为线形电压也呈线形,所以就可以用一个满度为75mv的电压表显示当前电流。因此,使用的电流表实际是一块电压表。

楼主:
回复 网友Q:
讲解得很详细哦

网友R:
 这是什么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