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上位机界面是WINCC,下位机用了AB的PLC, 有MICROlogix系列,COMPACT系列,SLC500系列,现在这几种PLC都扩展了以太网模块,不知道要怎么配置供WINCC分别采集它们内部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界面是WINCC,下位机用了AB的PLC, 有MICROlogix系列,COMPACT系列,SLC500系列,现在这几种PLC都扩展了以太网模块,不知道要怎么配置供WINCC分别采集它们内部的数据?
你不是说了 以太网么 还需要什么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