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现用一雷塞步进电机控制一个门的打开、关闭(正转180度,反转180度),断电之后再上电,此时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不知如何判断,因为不方便加感应开关,程序上可不可以实现,求指导

网友A:
有PLC吗?有的话用掉点保存寄存器存储位置。

网友B:
像三菱PLC掉电之后脉冲数会清零的,楼主不妨记录关门到位,开门到位,关门中,开门中,几个信号,这个歌信号可存储在保持寄存器中。

网友C:
人为移动位置就不好办了。

网友D:
PLC软件里面做,但出现4楼说的就没法了。

网友E:
  没有使用过这个产品,帮你问问去

楼主:
断电之前保存当前位置到保持寄存器中,断电再上电时先复位到零点(软件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