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今天巡检,一工艺设备操作工说承重显示不准确,到控制室看,托利多的显示仪数据乱变,在零的左右不断地增加,查看后面的接线正常,重新插拔正常,按清零后,过一会又开始出现数值,然后不断增加,断电重启,故障仍然,查看电缆走向是否有接头接触不良,没有问题,查看现场也很正常,偶站在上面总数是正确的,下来后数值又开始飘。
怀疑电磁干扰,可是附近没有电机启动,正处于开车准备工作,而且控制柜上的几个承重数显仪除了这个都很稳定。
最后没法怀疑是显示仪不稳定,正请示领导是否更换时,却突然自己好了,而且非常的好,处于零状态不便,偶到现场站在上面,显示的数值也与偶的体重对应,纳闷了,这是怎么了。

网友A:
多观察一下,是否稳定性时好时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在哪里盯着,因为控制室距离偶办公室近一公里,距离操作室也好几十米,而且在现场工艺设备的板房中,到处乌烟瘴气,偶到了操作室观察了一次上料卸料都正常后就溜了。

网友B:
仪器是哪里出的

网友C:
某个器件不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是原装的海外来的,还是苏州哪一个厂的没注意,反正就是托利多的,这个厂里一直用这个牌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此类问题,我也碰到过,有时真无法解释。在适当的机会拆开仪表看看里面是否有元器件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朋友的建议。
这套设备开不了半个月了,因为冬季需要的产品很少,估计月底就停产了,领导的意思也是先用着,糊弄到停车再说,说不定就是一些随机性的无法检测的电磁干扰。

网友D:
仪表感冒了怕冷开机通电热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说法有创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有创意
热稳定性。

网友E:
传感器有问题了,我这里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干扰会不?

网友G:
俺觉得是干扰,可能与之相连的某个地方,距离不一定很近,有电焊等大设备在干扰。

网友H(2015-01-07):
托利多的称重传感器确实是好用,耐操,稳定,不容易坏。我们这用的多。

网友I(2015-11-02):
这种故障最难查,周边的电磁干扰,仪表本身的问题就包括传感器,线路(接地情况),插头,二次表内原件不稳定,还有电源等等。反正找出问题来够你喝一壶的。

网友J:
称重传感器会接电路板进水后坏了,就是几个传感器接到一个接线盒内的板子.以前碰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