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显示

楼主(2014-11-17):
如果我需要在屏上面显示字母,比如"R",请问在相应的寄存器该写入什么数据才能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需要在屏上面显示字母,比如"R",请问在相应的寄存器该写入什么数据才能实现呢

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写入ASC码,然后屏使用文字显示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