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接触器

楼主(2014-11-17):
大家说说了,我马达是11KW,当马达一开始起动的时候,接触器会出现啪啦啪啦的,会出现电火闪几下的,2O0V线圈电压是稳定的,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接触器选小了吗,还是线圈要并一个电容,求指点下

网友A:
接触器使用多久了,是不是老化吸合不良了

网友B:
楼主看下触点有没有毛起来。

网友C:
接触器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电机起动时的线路压降,注意一下接触器的吸合电压。

网友E:
怀疑进线过小或过长,启动时压降太大导致接触器吸合不了。

网友F:
应该是启动瞬间压降太大。什么负载啊?
难道接触器选小了吗?你都没说选啥样的?
2O0V线圈电压???在什么时刻测得?

网友G:
  2O0V线圈电压?
  标称电压是多少?估计是触头不好.

楼主:
是新的接触器,台安牌子,电机是东元的,吸合下去会闪弧光的,我也不知道炸回事的

网友H:
要么控制线路接触不好,要么接触器自身问题。
只要接触器一通电就会立马吸合,不断弹跳就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还是接触器小了啊。

网友J:
检查一下控制回路

网友K:
用压缩空气清理一下

网友L:
主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或触头有氧化层。

网友M:
加滤波试试

网友N:
看清楚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根据情况可能是你这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380V,电压不够才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O:
应该是LZ公司的变压器容量小,大一点的马达起动时压降过大,实在不行做一个星三角起动

网友P:
200V线圈??
还是220V的线圈?
如果是220V线圈启动时变为200V这就好理解了!

网友Q:
有可能里面有渣滓或则三相电不平衡

网友R:
没怎么夸张吧,11KW电机启动影响了接触器?坐等原因分析。

网友S:
加滤波电容

网友T:
你选的多大的接触器  这个接触器质量咋样不会是翻新的吧

网友U:
压降过大,吸合无力

网友V:
11千瓦直接启动啊  你们变压器容量多少的

网友W:
接触器多大的?线圈额定电压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