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在学习300的PLC,想法是想把程序分成一段段的功能FC,特别是关于重复的内容,但是编写完后,发现无法运行,原因是FC在调用完成后,其中的一些状态在下一次调用还起作用,比如FC的输出位,在下一次调用时,还保持着,一使能直接输出,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学习300的PLC,想法是想把程序分成一段段的功能FC,特别是关于重复的内容,但是编写完后,发现无法运行,原因是FC在调用完成后,其中的一些状态在下一次调用还起作用,比如FC的输出位,在下一次调用时,还保持着,一使能直接输出,有什么办法啊

相同的程序使用FB就可以了。

楼主:
FB每次调用都互相不影响吗?希望有高手或者学习PLC的朋友加我QQ823736107,谢谢

网友B:
程序分成一段段的功能FC?需要注意的是FC块的变量都是临时变量,没有专门的数据块,系统执行FC块的时候临时分配一个数据单元,FC块执行完后数据单元被收回,临时变量数据不会被保存记忆,只返回输出值;每个FB块可以对应一个背景数据块,数据可以保存记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我的想法是:把程序分割成一段段的小程序,进行模块化以拼装完成整个任务,但是在学习中发现,例如FC功能在对若干个输入的端进行运算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ON的状态,然后离开本次调用FC,等程序在下一次调用本次FC时,输出端在输入端即使不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有输出,只是上次调用的状态影响。问题来了:有什么办法在调用前,把FC中所有的状态都清除一下,
另按照东昌师傅的用FB,但发现,例如:同一个FB配二个DB,想每次FB和其相应配对的DB控制一个输出端,二次运用却只能控制一个输出端,另一个根本无反映,。。。。。。。
按照上述逻辑,如果有2台以上的变频器用PID来控制,怎么实现。。。。。用FB41只能控制一个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