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请教各位高手,汇川变频器上电显示HC ,检测电源正常,无从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不正常也会显示hc.

网友B:
我知道 MD320 有报警就进不了的,但不报警。

网友C:
上电显示HC;驱动板与控制板连接的4芯排线接触不良;重新拔插4芯排线
应该是与下面驱动板没有通讯上有关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还有可能开关电源不正常

网友E:
三、四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F(2014-12-31):
自检不过,小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