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我们公司有气动三联件,请问第一个过滤掉的水和杂志如何排出,第三个的油如何加注,要是加多了如何排出呢

网友A:
楼主你没上个图怎么教你?各种的气动三联件啊!!!
要是加多宝如何排出呢?这个要是加多宝就别排出了,多浪费啊,直接喝了吧还去火啊

网友B:
水和杂质是自动过滤,如果装的自动排水装置,可以自动排水,但杂质不可以自动排出,到一定的时候,只能更换。
油是加到油雾装置内,压缩空气通过时,自动溶解到空气中。
最后的一个是“加多宝”,您就留了自己喝吧。

网友C:
水和杂质是自动过滤,可以自动排水
油的下端有个小按钮,有气时按下就行。

网友D:
水和杂质是自动过滤,可以自动排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说第三个中的油少了如何加,一不小心加多了如何放

网友E:
    没有注意这个细节问题,有收获.

网友F:
关掉气,拧开加油口用加油枪加注,或拧下油杯直接加

网友G:
看看下面有没有小口或者按钮什么的
油加多了就倒掉一些呗(不是有个油位线的嘛)

网友H:
加透平油

网友A:
就是不上图,具体事物具体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差不多明白了,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I:
空气过滤减压阀和油雾润滑三联件的维护都比较忽视。
空气过滤器减压阀下侧都有排污纽子阀门,只要拨开就可以自动吹出脏污,如果没有下侧的排污纽子阀门,需要拆卸清洗。
油雾润滑油杯从上册拧下,灌上三分之二的油即可。

网友J:
停气加油,自动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