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问题1 欧姆龙e2e-x8md2 接近开关 DC24V常闭 两线。 请问这种接近开关正负接反 会不会烧坏?  串接到继电器上继电器不动作。 问题2 两个两线传感器可否串联使用?三线传感器可否串联使用。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E2E的我经常用,有多重保护,包括极性接反保护,过电流保护等,质量还算可靠的。
所以就算接错也没有关系,只是不能工作罢了。

网友B:
欧姆龙e2e-x8md2 接近开关挺好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E的我经常用,有多重保护,包括极性接反保护,过电流保护等,质量还算可靠的。
所以就算接错也没有关系,只是不能工作罢了。
请问能驱动多大电流 ?小型继电器能不能驱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E2E控制输出开关容量为3~100mA、诊断输出50mA[(仅为D1(5)S],你的型号为D2也就是常闭式。
另外注意二线制的有残留电压(3V以下);
具体请查看[欧姆龙omron E2E接近开关样本].

网友C:
      三线传感器可串联使用.

网友D:
2线的应该也可以串联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