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11-17):
本人新手,高手帮忙写个程序学习一下吧。
有硬件如下
三菱PLC FX1s
威纶通MT6050i
白山步进驱动器Q2HB44
步进电机和普通编码器一个
线路也连接好
步进电机带动编码器
步进驱动器运行方式为脉冲加方向
想要的控制程序如下
两档旋钮开关控制为手动单步和自动,
两个按钮开关,一个启动,一个停止。
旋钮开关在手动,按启动按钮,为手动速度驱动步进电机,按住按钮不放正转设定长度然后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任何时候松开启动按钮就停止,再按接停止点继续走。
旋钮开关在单步,按启动按钮,为单步速度驱动电机,按一次电机正转设定长度,再按一次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
旋钮开关在自动,按启动按钮,为自动速度驱动电机,按启动电机正转设定长度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按停止按钮停起点。
旋钮开关触摸屏想要一个显示区和一个设定区一个原点复位。原点复位为手动和单步按一半回到起点。
可在一个画面也可分开画面。
显示区为编码器角度显示,显示为两部分上面为时钟式指针,下方为数字显示0到360度。
设定区为手动,单步,自动三个速度设定,正转长度,和反转长度。

网友A:
你这算是个小工程了,不是简单几下就编出来的。

网友B:
PLC控制步进电机很简单的,楼主多找找资料吧

网友C:
    网络上搜索案例:PLC控制步进电机,不同的PLC可以仿制参考,自己制作,纸上得来终觉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高手帮忙写个程序学习一下吧。
有硬件如下
三菱PLC FX1s
威纶通MT6050i
白山步进驱动器Q2HB44
步进电机和普通编码器一个
线路也连接好
步进电机带动编码器
步进驱动器运行方式为脉冲加方向
想要的控制程序如下
两档旋钮开关控制为手动单步和自动,
两个按钮开关,一个启动,一个停止。
旋钮开关在手动,按启动按钮,为手动速度驱动步进电机,按住按钮不放正转设定长度然后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任何时候松开启动按钮就停止,再按接停止点继续走。
旋钮开关在单步,按启动按钮,为单步速度驱动电机,按一次电机正转设定长度,再按一次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
旋钮开关在自动,按启动按钮,为自动速度驱动电机,按启动电机正转设定长度反转设定长度,以此类推。按停止按钮停起点。
旋钮开关触摸屏想要一个显示区和一个设定区一个原点复位。原点复位为手动和单步按一半回到起点。
可在一个画面也可分开画面。
显示区为编码器角度显示,显示为两部分上面为时钟式指针,下方为数字显示0到360度。
设定区为手动,单步,自动三个速度设定,正转长度,和反转长度。
这个我觉得几乎没有人会在这里直接给出你完整的程序了!给点参考意见还可以!建议还是自己试试做做,有什么具体问题到这里反馈也可以?!

网友E:
不是学生设计的?

网友F:
都写那么详细了,还是自己开工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大侠那个编吗器,通过显示器显示角度,是不是要用到涵数运算在把弧度转角度,是这样吗?

网友H:
还是自己试着做,网上有类似的教程,找找看.

网友I:
你说的每一步都是基础东西,但是组合起来就有一些逻辑关系了,这里的人估计没时间做出来。
关于编码器倒是好做,编码器用360线的(或者一定倍数),z相复位高速计数器,然后每个数对应一度,就不用换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