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

楼主(2014-11-17):
各位师傅.在下单位有一台调速电机.请问调速部分爱出啥毛病?如何确定?请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以前修过的,按次数排,调速器,励磁线圈,测速电机

网友B:
楼上的全说了。楼主在实践中好好学吧。

网友C:
可以看看其说明书和电路图。

网友D:
  1楼经典,调速器部分最复杂,故障最多.

网友E:
(1)转差离合器容易进灰跟转(2)测速电机线圈也常会烧

网友F:
现在很少有用的淘汰了

网友G:
调速器和励磁线圈故障较多.

网友H:
网上有图纸

网友I:
调速器的电路是分立元件组成的,就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是粗糙电子学。

网友J:
前看过不过现在好像很少用了
。:)

网友D:
     经济简单低价的机器一般还在用这种方式,成本低啊.

网友K:
  电磁调速电机又叫滑差调速电机也称电磁离合器,它有两个轴,一个是与原动机相连,另一个是与拖动对象相连,通过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电压而使输出的转速低于输入转速,它的工作原理是调节电磁调速电机的转差率来改变输出转速的.它的工作效率低,反应时间长.
如果电磁离合器在高转速时出现振动异常。这是磁极后支撑轴承间隙过大或轴输出端偏心造成的结果。应把电磁离合器前端盖打开,抽出磁极,更换支撑轴承,检查轴内有无跑套现象;对电磁离合器输出轴外径和内径进行处理,用酒精把输出轴外径和内径结合处的油及污物清洗干净,然后在结合处涂金属胶;安装轴承后,调整轴输出端横向间隙,使磁极的前后端与电枢在一个中心轴上,从而消除振动。
起动拖动电动机时输出轴转速不均匀,加负载后转速下降过快。这是磁极线圈和测速发电机损坏的结果。应检查磁极线圈引线与连接端子连线处是否有连接不良而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若有应进行连接处理。对励磁线圈、测速发电机的接线端子与电缆线连接处进行绝缘加强,检修测速发电机,修复损坏部件。
电磁调速电机故障,应根据参数变化进行判断,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直流电阻,当电阻值接近于0或无穷大时证明线圈损坏,阻值变化较大证明线圈对地或匝间短路,应进行线圈绝缘处理或更换线圈。
   起动拖动电动机时控制器未通电输出轴即高速运转。这说明离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之间发生软机械联动故障(此故障多次出现在造气炉条机和锅炉给煤机上)。拆开电磁离合器发现离合器内转子与电枢之间的气隙已被粉尘填满、挤紧,使输出轴与电动机一起转动。经将电枢与磁极内的粉尘清除干净,把因摩擦造成的凹凸不平处打磨平并重新装配好后,离合器开机运行正常。最后电机故障排除,电机设备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电磁调速电动机的日常维护

      (1)每天对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和点检,检查电机的发热情况,注意电机及电磁滑差离合器的振动等情况,并记录好运行电流、电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对备用设备每周摇测1次绝缘、测量励磁线圈的电阻,确保其阻值在规定范围内。

      (3)每3个月进行1次小修,对电动机、电磁滑差离合器、测速发电机进行吹扫,使电枢与磁极之间的间隙无异常。

(4)每年进行1次中修,消除设备缺陷。

电磁调速电动机的故障处理

      (1)电磁离合器在高转速时振动厉害。这是磁极后支撑轴承间隙过大或轴输出端偏心造成的。应把电磁离合器前端盖打开,抽出磁极,更换支撑轴承,检查轴内套有无跑套现象;对电磁离合器输出轴外径和内径进行处理,用酒精把输出轴外径和内径结合处的油及污物清洗干净,然后在结合处涂金属胶;安装轴承后,调整轴输出端横向间隙,使磁极的前后端与电枢在一个中心轴上,从而消除振动。

      (2)起动拖动电动机时输出轴转速不均匀,加负载后转速下降过快。这是磁极线圈和测速发电机损坏的结果。应检查磁极线圈引线与连接端子连线处是否有连接不良而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若有应进行连接处理。对励磁线圈、测速发电机的接线端子与电缆线连接处进行绝缘加强,检修测速发电机,修复损坏部件。

      (3) 起动拖动电动机时控制器未通电输出轴即高速运转。这说明离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之间发生软机械联动故障(此故障多次出现在造气炉条机和锅炉给煤机上)。拆开电磁离合器发现离合器内转子与电枢之间的气隙已被粉尘填满、挤紧,使输出轴与电动机一起转动。经将电枢与磁极内的粉尘清除干净,把因摩擦造成的凹凸不平处打磨平并重新装配好后,离合器开机运行正常。

      (4)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系统故障,应根据参数变化进行判断,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直流电阻,当电阻值接近于0或无穷大时证明线圈损坏,阻值变化较大证明线圈对地或匝间短路,应进行线圈绝缘处理或更换线圈。

      (5)DCS不能自动控制。应先把开关切换到手动位置,看能否进行转速控制,如正常,应测量与DCS相连接的输入、输出参数,若输入参数异常,输出参数正常,则故障来自DCS;若输入参数正常,输出参数异常,则故障来自控制器V/I变换器。

      电磁调速电动机 经过几年的精心维护、维修和及时处理故障。

网友L:
13楼说得太详细了。。。。又学到了东西。。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太谢谢你了,师傅.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K:
       励磁调速电机的励磁线圈短路的机会较多,一般会烧控制器的保险丝,测速发电机的故障率较低。如果碰到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请用万用表测量励磁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为直流90伏左右,此电压正常电机工作不正常,则可能是测速发电机故障或调速器反馈量调节不当或者是控制器故障;测速发电机为三相发电机,工作期间输出电压为交流10~15伏左右,且三相电压平衡。励磁线圈坏了,励磁电流会不正常的。测速发电机坏了,速度不稳。
       励磁调速电机的励磁器和电机机械传动上是分开的,上电电机能正常运行说明电机正常,励磁器测量它的线圈两端相通,而且闻无焦糊味就基本上是好的,这个线圈一般不会坏的,测速电机是三相的,测量三相相通且无焦糊味就基本是好的,除了线圈损伤或接错线,测速电机是一般不会坏的;实际使用中励磁器是很少坏的,反而是调速器坏的多,一般表现为速度不稳定或不能调速,其实上这都基本是调速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的,用天那水洗一下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M:
我厂的都改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