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上位机是什么

楼主(2014-11-17):
1.今天跟一个上位机厂家沟通,他家的上位机说是用AB的,我问是RSVIEW吗,他说不是,说是什么VP?  我就OUT了,像西门子,闻名天下的是WINCC,不知道AB闻名天下的上位机软件是什么?
2.他的这个AB的上位机软件读了别的厂家西门子的300PLC数据,但是我的设备有几台是MICROLOGIX,有几台是SLC500的数据, 他说在RSLINK里可以读到数据,但是只能读到C的,读不出N的, 我怀疑是哪里没设置好,但是他也不说,只是让我把N数据转换到C区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想讨论讨论AB都有哪些上位机软件? 它西门子PLC数据都能读,不至于读不出AB自己家的PLC数据吧?也可能SLC,MICROLOGIX系列属于老系列,读不出来; 有做过的谈下,谢谢了

网友A:
上位机软件就是一个通用平台,这个平台能否使用要看这个平台给预留的接口是否使用。

网友B:
VP?难不成是横河DCS VP,哈哈!

网友B:
AB的上位机,我只用过触摸屏,至于它有没有组态软件我还不大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rsview32

网友D:
触摸屏也是上位机

网友E:
以PC为平台的上位机软件是 FacioryTalk View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