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一台设备用的是COMPACTlogix系列的PLC,下面挂了若干个远程适配模块,我给PLC和适配器模块分配的IP地址分别是192.168.0.10 ;  192.168.0.11, 192.168.0.12; 192.168.0.13.。。。。。。。。。;现在客户要求系统升级,加装中控系统,它的中控系统给我分配IP地址,因为我只有一个主CPU,所以只给我分配了一个地址10.11.0.10;
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cpu模块IP地址改成中控分配的地址,那么我的远程适配模块怎么办,它们也需要IP地址啊? 如果也设在这个网段,必然要跟别的厂家的IP地址冲突; 如果布设在这个网段,跟CPU又无法通信;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客户只分配一个IP给我,不会有多个IP给我的

网友A:
1.主机增设一块网卡连新的网段。2.通过网关来访问192的设备

网友B:
楼上的思路不错,赞一个。
比如说,我只有10.11.0.10这一台主机,却要扩展N台网络设备,而且N台网络设备不但还要和主机通讯,而且还要和与主机同一级网络层面的其他主机通信,可以使用路由器设置网关和子网掩码进行扩展下属的局域网。
关键就是架设路由器,设置路由器内部的多子网设置,主机使用10.11.0.10网段,下属的N台设备可以使用10.11.1.10网段,如果不够,可以继续使用10.11.2.10网段等等,随便你怎么增加。而且不同的网段可以互访,而且中控系统的网络设备又可以直接访问10.11.X.10网段。
这就是大型网络系统的架设,楼主可以考虑购买¥2K左右的企业级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