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怎么算的

楼主(2014-11-17):
做电工这么多年一直搞不明白电费怎么算的稀里糊涂。大工业用电不是有基本电费和使用电费吗抄表单里面基本电费却没有显示。代征费也不知道怎么算的打电话客服也讲不清楚。我家居民用电200度左右的电费要交20多元的代征费。大家谁明白给说个清楚。

网友A:
这个要亲自到供电公司营销所去咨询一下。

网友B:
偶厂里的电实行阶梯电价,有谷、峰、平三种电价,低谷期的电价真的非常低廉。

网友C:
各地应该不一样,得问营业厅的。

网友D:
可以看清单里的数字,计算一下,看看有关数字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看过一次,现在不记得了。
还可了解一下单价的有关规定;计量方式,应当是高压计量吧。

网友E:
     问供电部门吧,规则是他们定的.

网友F:
神马“代征费”,就是电费催缴转给某某单位之后,某某单位需要收取的手续费吧。

因为数额特别巨大,企业用电缴费都是直接转账给供电公司的对公账户的,哪里来的“代征费”?

网友G:
代征费上交国库吗?!

网友H:
电费=峰*峰电价+谷*谷电价+平*平电价+基本电费(指变压器容量)*XX元/KW月-无功补偿的奖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费=峰*峰电价+谷*谷电价+平*平电价+基本电费(指变压器容量)*XX元/KW月-无功补偿的奖金
还要减去无功补偿的奖金?
那今后我自己也无功补偿吧,是不是电力局年终也得给我奖励?!

网友J:
楼主是确认居民还是工业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工业的计费方式参照8楼
居民计费要看楼主是否开通分时段计费
如果没有就是一个统一单价计算(当然有代征费用)

网友K:
问供电营业厅。

网友L:
8楼讲的对

网友M:
我们这电费单上就一个总度数和总钱数其他什么也没有.

网友N:
基本电费是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O:
有的单位是按峰、谷、平计费的,有的是平均电价。

网友H:
无功补偿每个个从电费中扣减回公司,功率因数要达到0.94以上,越高奖的越多,所以配电室的无功补偿很重要
象我公司每月电费约四十几到五十来万每月也只有1600+至2000+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无功补偿每个个从电费中扣减回公司,功率因数要达到0.94以上,越高奖的越多,所以配电室的无功补偿很重要
象我公司每月电费约四十几到五十来万每月也只有1600+至2000+元
有变压器的配电室当然需要无功补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