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7):
各位师傅我是一修变频器的初学者,,如题接修一变频器故障是开机就报警HPF.1,,,,原先是鼓了4只大电容。换新的后用了一天就。报警HPF.1。代换了CPU板。故障依在。现在确定的是功率模块哪一块板有故障。。。。由于没修变频器的经验。各位师傅出来帮帮忙,提供点图纸。或检修方法。。。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及相关电路

网友B:
同意楼上,接地保护硬件电路故障,检查各相电流检测相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A3120V这几个光耦有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光耦也属于易损器件,当然也有可能

网友C:
电流互感器  及 运放 故障

楼主:
唉!终于修好了。。。。

网友D(2025-05-19):
回复 楼主:
请问是修的哪些,更换了什么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