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讲解一下

楼主(2014-11-17):
我想制造这样一个机器人需要些什么?
    一个靠手持设备当运动方向指引的可移动机器人,机器人只需以下功能:1、能随手持设备移动的轨迹移动。2、可自主识別周围环境(达到不撞人、不接物)。3、速度能自主随手持设备的速度同步。
     请大神告知造这样一个机器人以目前的技术最小体积可达到多少?成本大概多少?谢谢!如有意向我可见面请求有偿协作

网友A:
你还要考虑你这个机器人是几个轴,抓取的工件总量,行程,轨迹有什么特点,规不规则。
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要不要加视觉等
要考虑很多,才能去算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考虑你这个机器人是几个轴,抓取的工件总量,行程,轨迹有什么特点,规不规则。
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要不要加视觉等
要考虑很多,才能去算价格
2轴4轮式,无须工作臂抓取,能承重100kg重要有效行程15公里即可,不规则运动轨迹,要不要耳麦、摄像头等可按实际需求而定,简单而言就是如果不需要摄像头也能达到该功能则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考虑你这个机器人是几个轴,抓取的工件总量,行程,轨迹有什么特点,规不规则。
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要不要加视觉等
要考虑很多,才能去算价格
控制器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用蓝牙或wifi代替也行,控制器(手持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引导机器人的运动轨迹、运行速度、开关等三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考虑你这个机器人是几个轴,抓取的工件总量,行程,轨迹有什么特点,规不规则。
用什么控制器去控制,要不要加视觉等
要考虑很多,才能去算价格
限制运行速度:0一10km/h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这个思路可以参考遥控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思路可以参考遥控汽车。
遥控车无法自己处理周边环境并智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