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35E PLC问题

楼主(2014-11-18):
有一模入模块型号1769-IF161C.其中一路有无4-20ma输入其对应的程序都显示有20ma信号进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线监控读取一下这个点的输入状态,有可能是通道坏了,厂里的S7-300出现这种状况很多了,烧通道都不知咋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监控读取一下这个点的输入状态,有可能是通道坏了,厂里的S7-300出现这种状况很多了,烧通道都不知咋烧的。
如果通道烧了 换个通道就行了。不用换模块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通道坏了换个通道即可,如果通道坏的太多,那么就需要换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