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之前学习了程序控制指令里面的循环指令和跳转指令,那么今天就学习一下剩下的其他指令。

   首先我们看一下顺序控制指令,顺序控制指令可以使程序按照顺序执行,顺序控制指令有SCR、SCRT和SCRE,我们要注意的是SCR指令和SCRE指令是配套使用的。SCR指令的作用是将n引用的S位数值载入SCR,即标记SCR段的开始。SCRT指令的作用是识别要启用的SCR位,即是下一个要设置的n位。SCRE指令的作用是标记SCR段的结束。

   我们要注意一下使用SCR的限制,第一,不能把相同的S位用于不同的程序中,举个例子,如果在主程序中使用了S0.0,则不能在子程序中再使用它;第二,不能在SCR段中使用JMP和LBL指令,也不允许在SCR段内跳转,但是可以使用跳转和标签指令在SCR段周围跳转。SCR段之间的跳转,可以使用SCRT或者置位/复位指令;第三,不能在SCR段中使用"END"指令。

   下面就看一下顺序控制指令的使用的程序例子。这里的SCRT指令就是跳转,它是跳到S0.1的,也就是置位S0.1并复位S0.0。

   下面再学习一下看门狗复位WDR指令,WDR指令重新触发S7-200 CPU的看门狗定时器,扩展扫描允许使用的时间,而不会出现看门狗错误。我们在使用看门狗复位指令时应当小心,如果使用循环指令阻止扫描完成,那么像I/O更新、通讯等程序只有在扫描周期完成后才能执行。如果对程序预计扫描时间将超过500毫秒,可能阻止返回主扫描超过500毫秒,这时就应当使用WDR指令,重新触发看门狗定时器。以下程序就是使用了看门狗复位的例子。

   下面看一下子程序返回RET指令,RET指令是根据前一个逻辑终止子程序,并返回主程序的。软件是会自动在子程序最后增加子程序无条件返回指令的,但它不会显示在"子程序POU"里面。

   而主程序结束END指令,它是根据前一个逻辑条件终止主程序的,也就是是说在END指令之后的程序是不执行的。同样,软件是会自动在主程序最后增加END指令的。我们要注意的是END指令只能用在主程序里,而不能用在子程序或者中断程序中的。

   还有是STOP指令,它可以强制将PLC切换到STOP停止模式。

   最后再看一下诊断LED灯DIAG_LED指令,该指令中如果输入参数IN的数值为零,则诊断LED会被设置为不发光。如果输入参数IN的数值大于零,则诊断LED会被设置为发光 (黄色)。下面的程序让诊断LED灯亮0.5s,灭0.5s,那么当输入IN的数值大于零时,诊断LED会被设置为发光(黄色)。

   这里这么多个指令,其实可能会要用到的也就是顺序控制指令和看门狗复位指令,我们主要学习一下这两个指令就基本可以了。

关注技成官方微信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网友A:
老师辛苦了,如果能把这些贴子做成一个帖子就更好了!可以给管理员建议一下!

楼主: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077【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1如何学习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158【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2CPU参数与结构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445【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3扩展模块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497【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4通讯与网络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620【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5系统选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728【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6硬件接线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2912【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7熟悉软件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3066【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8常用菜单工具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3317【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09查看工具栏的使用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3574【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0程序上传下载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3646【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1系统块的使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36&ID=393764【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2工作原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36&ID=393937【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3数据与数制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125【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4位逻辑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204【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5程序案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254【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6定时器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305【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7计数器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421【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8比较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474【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19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应...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528【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0定时器、计数器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621【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1转换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793【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2算术运算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856【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3逻辑运算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912【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4传送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4993【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5移位循环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5040【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6移位寄存器指令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5193【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7综合程序应用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36&ID=395231【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8字符串指令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302【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29时钟读写指令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331【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30循环跳转指令

网友A:
哇!好强悍啊!技成李金成老师的课我在网上听过不错,人也见过,很和蔼!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打包,便于下载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打包,便于下载学习。
不是已经在2楼给你打包了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下载后全是乱码,最好不要用复制粘贴。

楼主:
【跟着我一起来学习s7-200】32循环跳转应用

  前两天学习了程序控制指令,那么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循环跳转指令的小练习,因为循环跳转指令相对重要些,所以就以一个例子来巩固一下,并综合用到前面学习的一些指令。下面就以从1加到100的求和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学习一下。

1、应用FOR-NEXT循环指令来实现从1加到100的求和

   首先用SM0.1给VW0和VW2分别赋值1和2,再用输入I0.0的上升沿触发FOR-NEXT循环指令,而在循环体里面是先做加法运算,将VW0和VW2进行相加,并把相加的结果送回到VW0,而VW2则是做递增加1操作,如此实现求和运算,注意因为前面赋值为1和2,那么这里循环99次就可以了。下图就是用状态表监控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到在VW0的当前值是5050,也就是从1加到100的和就为5050。
2、在FOR-NEXT循环指令的基础上增加了跳转指令来实现从1加到100的求和

   这里在FOR-NEXT循环指令的基础上增加了跳转指令,这里主要是为了对指令的使用而编的程序,在这里的程序跟前面的有些区别,在这里是先给VW0和VW2分别赋值为0和1,那么这里循环次数就应该为100次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下图就是用状态表监控的结果,同样VW0里面的当前值也为5050。
   那么今天就是做这样一个例子,你也可以找些其他例子来练习练习。

连载中... 敬请关注!

网友A:
做成一个链接,连载形式的会更好!

网友C:
技成的免费在这里开课啦。

网友D:
学习来了  最好出本书

网友E:
这个连载很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