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如图片,一个24V经过转换开关接通一个电磁阀,我只画出来一部分电路;
现在我司的老电工和电气工程师测量出来的电压如下:
1.AB之间断开时,测量AB之间的电压时15.3V, B对GND的电压时9.1V;
大家说说这正常吗?
2.电磁阀的内阻一般有多大? 我们是很小的一个电磁阀; 切换开关断开时,我测量AB的电压应该是24V才对,但是老电工说不是;
3.我认为问题是AB之间的切换开关虽然断开,但是AB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够大,导致在断开时24V流进A,B,电磁阀,GND; 这个时候拿万用表去量B端电压有9V; 问题的根源在于切换开关绝缘电阻不够大;
4.但是老电工和电气工程师不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说的对面?他们认为是线路问题,查了一个下午也没个结果

网友A:
那就量下切换开关的相关点嘛,排除疑点缩小范围!

网友B:
A和GND之间是多少?

楼主:
A对GND当然是24V了

网友C:
这个切换开关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确实可以断开AB应该是24V,现在有电压一定没有断开AB之间是三极管吗?

网友C:
还有如果合上AB电压是否为0V,不能有一点点电压,哪怕0.1V

楼主:
AB合上的话AB之间的电压为0V,AB切换开关就是APT二工的开关,后面带的常开触点模块,很普通常用的那种

网友D:
A-GND之间电压正常,那就有可能是开关和线圈问题,用得到着一下午查线路吗,先更换下元件也比查一下午强吧。

网友E:
.AB之间断开时,测量AB之间的电压时15.3V, B对GND的电压时9.1V;
你的切换开关有问题,是电子开关吧?如果是干接点开关,断开后B与地是0V,B与A应该是24V

网友F:
还是开关故障的可能性大。

网友G:
8楼分析的非常正确,赞一个。

网友A:
楼主 我都下班了,说说最后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H:
是不是数字万用表啊?

网友I:
你这个电路应该还有旁路吧,会不会是旁路出了问题?

网友J:
呵呵,逐段线路检查法,也就是地毯式的线路检查,还用的了一个下午?你的线路有多少公里长?

网友K:
他们测的时候,亲眼所见吗

网友L:
如果可以,断开A点或B点的导线,测一下。

网友C:
如果电路图是正确的话,绝对不会有电压的。一定是楼主没有搞清线路。

网友M:
那个开关发上来看一哈,有可能是那个开关估计还接着其他线路,再不行把图纸看一哈。主要看开关还接其他么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设备是电气工程师和老电工师傅查的,我是趁他们不测的时候上去测量了一下;我的观点是开关断开以后,AB两点的电压应该是24V,现在是15.3V,基本可以确定是开关的原因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和老电工师傅不认可,他们在那翻箱捣柜的查找,今天没解决这个问题,明天继续查找;

网友N:
测过的DC24V电磁阀线圈阻值在80~130欧的都有,貌似楼主没说故障现象,是阀不能切换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设备是电气工程师和老电工师傅查的,我是趁他们不测的时候上去测量了一下;我的观点是开关断开以后,AB两点的电压应该是24V,现在是15.3V,基本可以确定是开关的原因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和老电工师傅不认可,他们在那翻箱捣柜的查找,今天没解决这个问题,明天继续查找;
如果猜测是开关问题,那直接把开关线拆了在量一下不知道答案 了么,我想应该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A:
也不排除其它线路来的24v,导线绝缘损坏,接线端子之间等,这些也可以根据现场设备情况一一排除,如除这个电磁阀供24v,其它通通断开。
楼主能具体说下是什么设备吗?也不知你这线路怎么走的?能上些图片更好啊!

网友O:
照这个电路真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A:
B段线临时换一条试下。

网友P:
开关没问题,理由是合上开关测AB端是0V,是线路绝缘不好引起的原因,期待LZ查出真相或上图

网友Q:
换个开关吧!

网友R:
  以下为某些资料供参考.
  液压用DC24V电磁阀线圈电流在1安培左右(电流在安培级),电阻在24欧姆左右.
  气动用DC24V电磁阀线圈电流在大致在100-200豪安范围(比液压用小一个数量级),电阻在120欧姆-190欧姆间.SMC有些阻值可达到1500欧姆,也是正常的.
  把电路与其他部分割开测量,如还是这样结果,是开关的问题,开关不良,关断性能不良.接线不会有问题吧?

  假冒的电气工程师吧?

网友S:
你的供电是开关电源供的24伏吧  是不是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T:
零线带点,也就是地线不好,这在零线不接地的厂里非常普遍,偶厂很多时候零线都是带电的。
如果是直流那么就是公共负端有电压。

网友U:
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
关键是故障现象是什么?
开关接通后电磁阀不动作??

网友V:
应该还有其它线路吧

网友A:
我都等不及了,楼主出结果了没啊,方便的话上现场照片嘛。

网友W:
找一个电源24V,按图连接,断开开关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问题解决了,我们把电磁阀的线更换了就正常了,也就是更换了B段线和电磁阀GND线就好了;
电磁阀出来的两根线通过B和GND是连接到端子上的;大家分析分析吧

网友X:
可能你的扁平线的B段有似断非断的现象,或者就是差线铜包铝的氧化了。

网友Y:
线漏电了

楼主:
我是楼主,他们把电磁阀的线给换掉以后就好了,估计是B线和GND这段线不好,造成了这段线的电阻增大很多,切换开关就是二工的,后面带的常开触点; 切换开关断开以后,按理说A点对B点的电压应该是24V,b点对GND的电压应该是0V;  但是由于B段线和GND线有问题,就相当于大大增加了它们的电阻,它们的电阻增大到可以匹配切换开关的断开绝缘电阻,因此会有一段分压9V;
我认为:
1.切换开管的常开触点(机械弹簧式的)断开的绝缘电阻还是不够大;
2.电磁阀的线路接触性不好造成了线路的电阻增大很多;从而B点获得了分压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请大家关注一点,切换开关断开时,即A 和B 断开时,我拿万用表量B和GND之间是9V,AB之间是15V; A和B导通时,B对GND是24V,AB之间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问题解决了,我们把电磁阀的线更换了就正常了,也就是更换了B段线和电磁阀GND线就好了;
电磁阀出来的两根线通过B和GND是连接到端子上的;大家分析分析吧
总算出结果了,分析就留着吧,这里没有工程师大道理的不懂。

网友R:
    应了李宁的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最后的故障着的出乎我的预料,本还以为要么就是开关或电磁阀,结果导线质量问题,导线接头松动这个常遇到,导线中间断线也遇过,但是导线不好电阻增到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b线有破损和A线有接触了,不然实在是无法解释

网友Z:
我认为楼主分析的正确。
这东西还用检查1个下午?
把开关的线去掉1跟,然后检查电压不就可以验证了吗???

网友AA:
开关和电磁阀串联,15+9=24v,如果不是开关漏电,从A漏向B,B点对地不会有电。楼主忽悠大家吧

网友AB:
如果是开关,打开以后,为什么B端还存在电位呢?这个解释不通的。换电磁阀的线也说明不了问题。难道在B点还有旁路的电流通过吗?怎么说也解释不通的。除非开关是电子开关。

另外,对于直流线圈,应该在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否则在开关动作后,线圈两端会产生反电势。

网友A:
楼主没图没真相啊?强烈要求上图。

楼主:
我明白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一再分析并且确实是换了电磁阀的线解决了问题; 切换开关室APT二工的,开关闭合的时候一切正常;开关断开的时候B点对GND用万用表量了是9V;换了电磁阀的线以后测量就是0V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何来忽悠? 我一再分析,如果电磁阀的线老化,接触不良,它的电阻会增大很多; 当开关断开的时候,如果开关断开的绝缘电阻不够大,你拿万用表量B对GND量,就会有电压了;  当时我厂里是老电工师傅和一个电气人员更换的,他们告诉我更换了电磁阀的线就好了,并且说开关的触点接触也不好,我怀疑是开关触点有问题,电磁阀的线有问题;   但是最终就是通过更换电磁阀的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