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各位老师好,据说PLC可以作为一种协议转换装置使用,我现在有个技术问题急需要解决:

同样是modbus协议,下位机与SCADA上位机通过485通讯连接,我有上下位机的点表(即是规约?),但换掉下位机硬件后,换成其它品牌同样功能的硬件,同样是modbus的通讯规约,但无法达成通讯,SCADA上位机识别不了下位机的硬件,听说可以通过一个PLC重新排列通讯点表,可以达成通讯,有这种可能吗?急求教;

现场情况:

电力操作电源的充电模块和集中监控器通讯,充电模块向集中监控单元报告工作状态,集中监控器向上位机SCADA报告它管辖的充电模块的状态,现在我要换掉这个集中监控单元,于是就不能与上面的SCADA通讯进行连接了,SCADA属于另一个部门管理的,牵一发而发全身,技术部门不让动。只能考虑修改下位机的规约以适应上面的SCADA。

网友A:
感觉你们那好复杂。
再一个为什么要换设备啊?
同样是modbus协议?RTU? ASCII ?寄存器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集中监控单元停产无替代,只能先新品牌,于是出现通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中监控单元停产无替代,只能先新品牌,于是出现通讯问题。
新旧两产品都上个型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些型号都不是标准工业产品,每个厂家自己定制的,估计型号信息对您了解帮助不大,方便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我电话138-222-666-46,谢谢

网友B:
估计都不是标准的产品啊!所以才会出线那样的情况!

网友C:
寄存器地址是否一样?其他通信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