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定时器

楼主(2014-11-18):
如果想要使被控对象在几个小时以后动作,怎样用定时器操作?
比如说:要使电机启动后2小时候自动关闭

网友A:
比如定时器一次是十分钟,那么两小时要几次十分钟啊?想想?这样符合楼主意思没?

网友B:
多循环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C:
串接起来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编程,菜鸟一个,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现在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菜鸟一枚,问的问题有些幼稚,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1楼好办法,计数和定时组合使用,可以实现时钟功能。

网友E:
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

网友F:
8楼说得对,也可以用1分钟发一个脉冲

网友G:
呵呵,设个一分钟定时器+计数器,想要几个小时都可以!注意中间断电是否重新开始!

网友H:
会24小时定时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I:
定时器和计数器组合使用,达到长延时的作用,更长时间的延时就是延时器加计数器加在加计数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会24小时定时程序就明白了
那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