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台达VFD-B 通电没显示。拆开后没发现短路,单独给2842芯片18V,8脚有5V输出,但是6脚却有15V看了咸老师的帖子,6脚应该是1V?通560V直流电源的时候:电源起振困难,另有吱、吱声响。变压器换过同型号,可以排除变压器。管子是K2717。希望各位老师不惜赐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A:
单独供电当然有这么高电压,2842已经最大脉宽输出了.
负载有短路,慢慢排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短路了吧,我已经测过几次了。二极管,三极管。开启扫雷模式,全部都测了。

网友A:
你就不要推到咸工头上了,咸工的书上能跟你这么说?单独上电是1V输出!
你不要把咸工的东西弄得一知半解,那是在正常状态下的输出近似电压值好不好。
有没有短路你就等着看结果好了。

网友B:
“看了咸老师的帖子,6脚应该是1V?”,咸老师说的是正常工作情况下6脚输出的电压,现在你的电源没有起振或在开环状态,反馈光耦在截止状态,故2842输出在最大状态,而2842占空比可达97%,所以输出接近电源电压。如果是2844,那占空比最大50%,开环输出约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B:
不起振,不应该“另有吱、吱声响”,有吱吱响就应该起振了。一般见负载重或频率低。
还有“单独给2842芯片加18V”不应该吱吱响。你那是有完整反馈回路并加正常电压的情况下出响吧?
重点检查反馈环路或负载吧。

网友C:
楼上讲得对,电源部分慢慢的查。你要承认一点:一本书读一遍和读十遍是完全不一样的额!

网友D:
二次供电,反馈,电流检测,吸收电路,一个一个排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起振,不应该“另有吱、吱声响”,有吱吱响就应该起振了。一般见负载重或频率低。
还有“单独给2842芯片加18V”不应该吱吱响。你那是有完整反馈回路并加正常电压的情况下出响吧?
重点检查反馈环路或负载吧。
表达有误,起振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起振,不应该“另有吱、吱声响”,有吱吱响就应该起振了。一般见负载重或频率低。
还有“单独给2842芯片加18V”不应该吱吱响。你那是有完整反馈回路并加正常电压的情况下出响吧?
重点检查反馈环路或负载吧。
嗯..2种通电状态,我没说清楚,应该是通560V直流电源吱吱响,不好意思。

网友E:
3842 7脚  滤波电容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今天下午刚刚弄好了。到最后原因你们肯定都想不到

楼主:
第一次客户反映的报警是HPF.1  但是在我这里通电无显示,所以一开始是想着看开关电源,查来查去都没有问题,无奈来论坛求助,按照大家的方法也没有找到问题。无奈之下加焊了互感器,想碰一下运气。通电量了一下,发现互感器有正负15V,再回头看电源芯片,15V起振了!各路电压也都有了,但是24V有点低,只有22点多。再把互感器换掉,试机通过。现在就是看客户的反映是否修好了。最后还是得感谢大家的指点,才能让我发现自己的不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