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8):
现场有一路变频电流信号要送到PLC柜,但PLC柜送电并不显示变频器运行电流。在送进的2棵4~20mA信号线用万用表检测不出电流,电压,是否可以判断其为无源信号?

是否可以判断其为4线制呢?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变频器是否有运行,频率多少?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的就是4线的了

网友C:
变频输出就是两线毫安电流,或电压0-10伏,变频要运行才有输出

网友D:
楼主是用什么把变频器的电流信号采集上来的?

网友E:
   PLC前面应该接了电流变送器或者输入模块一类的东东吧,用钳表测量一下是否有变频器输入电流过来。

网友F:
一般变频器输出都是4线制的,但很多变频器可能要设置一下,否则可能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G:
一般为两线4-20mA或者0-10V

网友H:
    变频电流信号一般是以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但要在变频器的设置中把输出模拟量与变频器的电流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电流信号一般是以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但要在变频器的设置中把输出模拟量与变频器的电流关联.
隔离变送器输入0~10v确实与柜门上电流表并联,但在变频器设置中还要关联吗?如果这样说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电流信号一般是以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但要在变频器的设置中把输出模拟量与变频器的电流关联.
隔离变送器输入0~10v确实与柜门上电流表并联,但在变频器设置中还要关联吗?如果这样说怎么设置呢?
楼主怎么不说你的变频器型号?啥牌?

网友I: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都没有电流、电压信号,那PLC就没有显示了,问题就是变频器的问题或者根本就没开机。
如果万用表测量正常,要看PLC的硬件配置中模拟量输入电流的配置是否选用4线制模式,四线制不是就要求四根线,而是四线制模式是不配电模式,也就是PLC卡件不输出电源。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电流信号一般是以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但要在变频器的设置中把输出模拟量与变频器的电流关联.
隔离变送器输入0~10v确实与柜门上电流表并联,但在变频器设置中还要关联吗?如果这样说怎么设置呢?
    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定义成电流信号,也可以定义为频率信号,也可以定义为速度信号等.
    你应该报出你的变频器全称.

网友J:
什么是4线制?不懂!

网友I:
回复 网友J:
PLC厂家为了兼顾现场的不同制式的仪表形式,把卡件的功能做的尽量全,一个模拟量信号输入卡件,要适合现场仪表的状况就是配电与不配电,也就是卡件向外是否输出24V直流电源,普通的变送器是需要电源的,但很多现场的仪表有的是四线制能够单独提供无源的信号,那么厂商就在卡件内部设置了功能选择,是两线制(向外输出电源)还是四线制(只单纯的接受信号)模式。

网友K:
变频器模拟量输出还有四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