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变频器风扇

楼主(2014-11-18):
变频器风扇经过水洗后吹干再组装上肯定是没问题的,整体洗后内部很难干燥,着急上电可能会留遗憾,我这有个台湾建准风扇120mm整体水洗后很干净,洗后就不转了,过了快一星期了今天打开发现内部还有棉絮是湿的!清完后装上给电发现风扇有时候能转,有时候微动一下起不来,再用手指拨动扇叶就能起来,检查轴承性能良好,最后发现扇叶停的位置一共有4处,2处能启动2处不能启动只是微动一下,能启动的2处磁场阻力小,1,2,3,4一个4个位置假如1,3能转,2,4就不转,那位知道是板子那处出问题了吗?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吗?

网友B:
干嘛要用水洗?用工业纯酒精清洗,挺好的呀。

网友C:
轴承没油了吧。加点机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手里的变频器我都是用水洗的,客户的绝对不洗,水便宜呀,用酒精洗不起呀!

网友D:
天天这么多问题,做男人真的挺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吧

网友E:
变频器用水洗过,风机从来不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业无水酒精才多少钱一瓶呀?洗不起吗?其实,应该把眼睛盯在赚钱上,别盯在省钱上。

网友F:
无水酒精不贵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风扇内部2组绕组成十字型,由霍尔交替控制开关管使绕组通过电流,让转子也就是扇叶连续转动,不是霍尔坏就是有一只开关管坏。

网友G:
记得当初空调水洗的时候,电机进水过哈,整整大太阳底下晒了4天。

网友H:
用手转一下就起来,是不是缺相或电容坏了。

网友I:
要使用易挥发的溶剂,用水洗比较冒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风扇内部2组绕组成十字型,由霍尔交替控制开关管使绕组通过电流,让转子也就是扇叶连续转动,不是霍尔坏就是有一只开关管坏。
绕组也许断了呢?

网友J:
用水洗,过后干燥是根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绕组断线还能微动一下吗

网友K:
这年头还真有胆大的;

网友A:
楼主光听你描述,该上图了吧?

网友L:
应该把眼睛盯在赚大钱上!别因小失大!

网友M: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个新滴!

网友N:
柴油洗也可以

网友O:
这种小风扇你还水洗?  真想得出 一个内部电路  铁芯  一个是轴承的油。。。

网友P:
水洗线路板当年也弄过不少,电视机的,电磁炉的,油污,灰尘大的,用酒精还是不大够彻底,先用清洁剂喷线路板,再用水龙头冲,用热冈筒吹干,线路板就像新的一样,还没有碰过洗坏的。

网友Q:
用酒精洗嘛,不是什么都能用水洗的!

网友R:
省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用湿抹布擦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