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人机界面,找不到一下的图库。是什麽原因呢?

楼主(2014-11-18):
(无正文)

网友A:
去威纶官方网站下载图库,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是重装了软件,软件版本不一样,图库位置也就不一样了。如样上所说,下载一个图库。

网友C:
不同版本软件,图框略有不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8237
到这个帖子下载一个新的软件!

网友D:
在新软件的向量图库中选择图库中把图库中的图库都选择上就可以了。一般不会超过这些图库内容,新下载的软件可能没选取增加。

网友E:
你应该是直接打开的mtp的工程,mtp中是不包含图库的,可对xob反编译打开或者对cmp解压缩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