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变频器和电机问题

楼主(2014-11-18):
电机铭牌如图所示,该电机原来由一个三相220v的变频器控制,请教下能否把该变频器更换成三相380v的,由三相380v供电。另外如果更换的话该电机功率是否会由原来1/2将至1/3马力。

网友A:
图上有高电压和低电压的接法的,第二种接线方式就是高电压的接法。可以接成38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有高电压和低电压的接法的,第二种接线方式就是高电压的接法。可以接成380V的。
角接?? 50HZ 380V 用角接,功率会不会降低成1/3HP?

网友B:
二种接法,实际上电机都是运行220V.所以功率一样。

网友C:
红框里面有啊。

网友D:
接3AC380V,要星接,不能角接。功率不会降,降的是电流值。

网友E:
标牌标错啦.
高压星接,低压角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标牌标错啦.
高压星接,低压角接.
还是按照图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标牌标错啦.
高压星接,低压角接.
还是按照图接吧!
有道理,有T1,T2,T3,T4,T5,T6,T7,T8,T9共9个端子,可能绕组不寻常,那就按标牌接线.

网友G:
这个不是单纯的星角接了,应是内部绕组的串并关系变换,复杂的电机多的是。

网友H:
铭牌上有的啊。

网友I:
这个要看铭牌的吧,上面都有表LOW VOLTAGE 低电压,HIGH VOLTAGE高电压,百度了,那就照铭牌来吧。

网友J:
你现在用的是三角型,用380V的话改成星形,可以使用的;